楼主(2024-11-11):
如题,由于客户现场不方便拉线,我们准备是每台设备出厂都配一个无线路由器,这样现场有可能就会有多个无线路由器,如果电脑想无线方式访问这些设备,硬件和软件上该做些什么配置?

网友A:
无线路由支持客户端模式,AP客户端,然后连接到

主路由的WIFI,这样,远处的理由LAN口和有线LAN口几乎是一样的了。

好久没玩路由了,不知道现在的无线路由支持这个功能不。

ap clinet

对了,无线mesh 这个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只能说,可以用过无线WIFI的方式组网,

1个好点的AP或者无线路由作为主,剩下的客户端路由连接它,做AP clinet

~~~~~~~~

N年前的路由器,刷的第三方固件,可以VPN,WIIF链接,功能啥都有,性能不行了。

这个可以挂在客户那里,连接客户的网络(WAN口,WIFI),然后VPN连接到我家里,只要有互联网,我都可以修改操作客户那边的PLC,HMI了,只要是 网口设备。

~~~~~~~~

刚才测试了一下,还是非常好用的,

小路由刷的潘多拉固件,AP_clinet 模式,

小路由WIFI连接主路由,然后网线接电脑网卡(USB),电脑USB网卡直接获取主路由IP,这样这个路由器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无线交换机。

然后你主路由DHCP根据MAC地址固定IP地址,方便管理,基本上达到你要的功能了吧。

具体稳定性我没测试过,有条件还是尽量拉网线。

附图:无线作为WAN口接入(可以把PLC作为DMZ),AP clinet 测试都可以。
建议用ap_clinet模式,所有设备分配的IP地址由主路由管理。

楼主:
感谢大大写得这么详细,基础有些差,只了解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