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1):
请教各位,你们做的设备,如果使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还需要上电找原点吗

网友A:
如果仅仅只是重新上电,就没必要了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显示的是实际位置,重新上电不影响数据,所以不需要重新找原点

楼主:
那假如断电后  手动调整了位置呢,再上电需要怎样判断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假如断电后  手动调整了位置呢,再上电需要怎样判断一下

除非你在动位置时,是没有连接电机的.

如果动位置时电机也转动了的话,就没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欧姆龙CP1H,上电之后原点标志位置1(表示没有找到原点),如果不搜索原点的话,就要用INI指令赋个断电前的脉冲值,原点标志位才会清0(表示已找到原点)。但是这个脉冲值是不是需要和伺服的编码器值对比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