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1):
  近日改了2台古早的工频空压机,一台90KW,一台160KW,新搞90KW的,运行一会控制器报输入缺相,现场条件有限也想偷懒,原来工频电源互感器位置直接穿的变频器进线,量了一下,三相电流不平衡,其中一相低于另外两相20A!断路器上下无压差,断路器无问题,输入电压恒定无波动,唯一一点现场只有50线,做的双线输入!怀疑有根电源线他们没压好,毕竟他们锤子砸得,看上去有点不靠谱!搞得太晚也不想折腾,绕过互感器就这样用!
  隔了几天把160KW也改了,顺手量了一下变频器输入电流,也是三相相差20%以上,只是不是固定某一相电流低!
  问题来了,是什么导致输入电流波动这么大呢?差个几A倒是见过,差这么多还第一次遇到!变频器是国产的,桥式整流,电抗器虽然没有,再减配也不至于引发这种情况!客户是做玻璃产品的,需要加热,可能存在高频加热,现场还在施工,电焊肯定是有的,会不会这些导致电网污染,再引起电流波动不平衡?

网友A:
输入电压恒定无波动,变频器输入电流波动这么大,第一次见。后面是整流滤波了,不应该啊

网友B:
你用钳表卡一下,三相的电流应该是基本相等的,不然你的变频早跳闸了
输入测量不平衡,那是原来的安装的表,你可以自己钳表卡一下验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认真点!不要水字数!

网友C:
根据描述:
1、输入电源电压平衡;
2、输入电流不平衡;

那么:
3、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4、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输入电压始终平衡的话,输入电流不平衡应该与电源没有关系,与变频器整流部分电路有关。

没有整流电路图,猜:
如果是半桥可控硅整流,有没有可能某相可控硅导通不良?
如果是二极管全桥,有没有可能是某一相二极管内阻大增?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根据描述:
1、输入电源电压平衡;
2、输入电流不平衡;

那么:
3、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4、输出电流是否平衡?

输入电流不平衡,好像与输出电压、电流关系不大,即,与整流后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的,三相电压都正常,就是电流差别很大,换了电机也不行,加了变频电流才正常,估计是用了稳压器的原因

网友E:
变频器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在大功率设备很普遍
可控硅电路更大

网友F:
别的我不知道,工频,接触器工作模式下,如果加热管是有多根的,如果坏了1,2根,那一相的电流就会相应减小。加热管的功率都比较大,星形连接下,电流1根都有十多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