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1):
如图R252 1/4W贴片电阻,模块N端出来;R251焊盘是空的
买了本号称是安川伺服电路图的资料,也没有这颗电阻
手头有板子朋友帮忙看看,方便的话贴个图
感谢
SGDV-200A11A

网友A:
R252是保险电阻,要是开路,其它电路肯定有问题,请仔细检查,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B:
我这有1.5KW的照片,R252没装  485芯片,你这是串了强电进去?
R251

电路图,没看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应该不是485芯片。。。。。从母线N出来的电阻,确认是0欧,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