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将TIA博途程序转换为GXworks3(20241112)

楼主(2024-11-11):
(无正文)

网友A:
。。。。我揣测是某个DB中数组的BOOL量

网友B:
这得先打开接口,看变量定义;然后看wait_enable[0]跟wait_enable_word之间是否有关系。

网友C:
触点指令肯定是BOOL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上程序中变量 #wait_enable[0] 、 #wait_enable[1]... ...
你现在截图里面的Wait_Word变量跟#wait_enable不是同一个变量啊。
wait_enable应该是Array of Bool格式的,也就是布尔量。
如果wait_enable在input类型里没有定义,你找一下是否在sataic里面。

网友D:
不能找出变量关联的地址?

网友E:
8421的编码不就是对应WORD的响应BIT位吗

网友F:
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G:
想办法重新做就是了,哪有这么容易转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wait_enable_word 是WORD类型
wait_enable[0] 是BOOL类型
截图只能按这个理解。

网友H:
我重现一下

~~~~~~~~~~~~~~~
DB块名称 :DB_Sequence

内部变量
Wait_Word  类型 Array[0..19] of Word

数组给定有起始值。

Step_No  类型 INT

~~~~~~~~~~~~~~~

我的理解是,自动模式的时候,把Wait_Word[Step_No] 赋值给 FB内部变量 Wait_Enable_Word (WORD),根据Step_No不同赋值不同的值

~~~~~~~~~~~~~~~~

不知道LZ想表达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来说,博图编程软件比三零的好不少,直接翻译估计难度较大,知道工艺,慢慢啃应该也问题不大。

网友I:
要使用三菱R系列的才可以轻松的翻译博图,使用F系列的很多访问方式不支持才会很累。

不过三菱有很多例子包含一些功能块,可以拿来使用,不过为了对照博图,要访问欧洲官网。

HAVE FUN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样理解不对啊,博图可以直接对位访问,访问形式 变量名.X

所以应该是两个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