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2):
变频器维修完成,没有任何故障,绿色LED闪烁,查询说明书是脉冲输出禁止,I/O板已短接使能
变频器型号E82EV302_4C,变频器已维修完成,I/O模块20,28已短接,显示屏还是显示IMP,脉冲输出禁止

网友A:
是不是有OL、OC、OU等故障信号存在呢?故禁脉冲输出。
建议把检测电路大致跑一下。看有无问题?

网友B:
我记得绿灯闪没使能哦

楼主:
查询说明书就是没使能,故障没有查询到,第一次维修这个变频器不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查询到故障

网友B:
操作模式正确吗?C001操作模式,C007端子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