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3):
我们是不是不能按这个标准用线的啊?

网友A:
一平方毫米铜芯线可以承受的最大电流是6-10A,具体取值与线长、环境温度有关。线越长、环境温度越高,电流值就越小,安全电流是5A。

网友B:
注标它标注的是最大,不是额定

网友C:
以上数据来自公牛实验室,是不是要看看他实验室得环境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不是不能按这个标准用线的啊?

公牛的插线板也分很多档次,要看你的公牛插线板上没有 防过载(红色弹出按钮)(蓝水箭头指示)

如果你插在大功率的电器上长时间负荷超过2500瓦 电线会发热发软 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有 防过载(红色弹出按钮) 如果你插在大功率的电器上 负荷超过插线板要求的最高负荷就会断开 启动保护插线板与电线的作用

如果你用的插线板是自接式的 负荷2200瓦 插线板上没有防过载设计,那你直接用2.5平方~4平方电源线足够了,

为了安全,最好安装带漏电保护器的墙插,这样当插线板负荷超过2200瓦的时候 10A的漏电保护器墙插也会跳闸。

网友D:
个人平时照明灯具使用公牛飞碟插线板,空调类使用PDU插线板 这类插线板比公牛的功率大 外壳是铝合金的。

个人的公牛飞碟插线板用于路由器及照明类

个人的 PDU插线板用于空调类

网友D:
个人习惯使用铝合金插线板 配合近乎10平方的电源线 给家里的音响设备供电

网友D:
说到插线板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美国的Cardas卡达斯 鹦鹉螺插线板 质量确实比较好

Cardas卡达斯鹦鹉螺插线板配合原装的卡达斯电源线

网友D:
如果说只买电源线  个人比较喜欢 美国的巫毒电源线

网友E:
不能这样玩,1方铜线理论极限是10A,普通市电是220V,正常是2200W,不过公牛鸡贼,用250V,算下来2500W,他要用工业电380V,算下来3800W,显然不切实际瞎扯淡,另外随便个设计人员,都不会按极限在哪瞎搞,10A电流接插板最少1.5方线起步

网友F:
人家说的是最大,不是额定
空调人家也是有宣传,一天一度电

网友G:
如果材料纯、线径足,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线短,一般也就3米长,又是明线。

还有连续几个小时使用10A的机会应该说没有

网友H:
GN也不是啥好品牌,别太把它当回事,它的话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N也不是啥好品牌,别太把它当回事,它的话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国产中插座算一线了

网友J:
经查相关的手册,只要导线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敷设环境温度在25~40摄氏度范围内,截面积1.0平方毫米的导线允许载流量最小15A,最大21A。

这还与敷设方式、导线型号、单股(硬线)还是多股(软线)有关。

如果插座引线不超过5米,而且引线导体材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1平方毫米截面积导线带2500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N也不是啥好品牌,别太把它当回事,它的话看看就行了,别当真
国产中插座算一线了

它的东西确实不错,当然价格也非常不错

网友K:
在我用过的插座里,家庭的那种,我还是最喜欢施耐德,其次是小米。

网友L:
最大,只是短时间而已,不是额定

网友M:
看一下10A的玻璃保险,就知道1个平方的线,10A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经查相关的手册,只要导线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敷设环境温度在25~40摄氏度范围内,截面积1.0平方毫米的导线允许载流量最小15A,最大21A。

这还与敷设方式、导线型号、单股(硬线)还是多股(软线)有关。

如果插座引线不超过5米,而且引线导体材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1平方毫米截面积导线带2500瓦应该没有问题.
确实,曾经冬天用2x1mm2的电缆连接了3个热的快,3个1KW。烧了几桶水洗澡。电缆线只是温热。记得是江苏上上电缆。说明好电线,2500w完全没问题。

网友N:
只要线材没有问题,短线插排1平方10A没有问题。上次我一个客户买的6平方的线,带10KW线就快融了,还不如2.5平方的线。现在线材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最好买大品牌的线材!

网友O(2024-12-30):
引用 网友J:
经查相关的手册,只要导线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敷设环境温度在25~40摄氏度范围内,截面积1.0平方毫米的导线允许载流量最小15A,最大21A。

这还与敷设方式、导线型号、单股(硬线)还是多股(软线)有关。

如果插座引线不超过5米,而且引线导体材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的,1平方毫米截面积导线带2500瓦应该没有问题.
5米和50米的区别只是电压降的大小 不影响载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