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线有电流吗?火线每相30-35安左右

楼主(2024-11-13):
负载是一个液压站的加热器,按个零线这么接有什么好处?摘了有什么弊端?

网友A:
零线的作用是维持三相电压平衡,没零线,如果A B C 负载任意一组烧坏,剩下的电压就没220V了 两相串联,只有190V

网友B:
个人觉得没什么好处,还增加了成本

网友C:
在没零线的地方,用它来替代零线用。一般小功率变压器用

网友D:
多多少少会有点电流,不过应该不大,不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可接也可不接,没多大意义。

网友F:
不要光看局部,怎么控制?是一个接触器,还是三个?上端可以分别控制

网友G:
一般不接,没必要

网友H:
不接零线,设备工作正常情况时没有问题
接了零线,当有一根损坏时另外两根不受影响

网友I:
不要接,没必要

网友J:
电机的这种接法,对正常运行来说,是没有电流的,但是可以作安全保护的,电机绝缘层坏了就会有电流通过,容易起到开关脱扣保护,也就是接零保护装置。

网友K:
这个零线肯定有电流,大小而已。这种接法,加热管肯定是220V的,没有零线,三个加热管电压估计没有那么平衡。

网友L:
说到零线是不是有电流?这个问题提的很好。为什么?首先如果三相平衡时理论上是没有电流的,但实际胜绝对平衡是做不到的,多少都会有一定的电流。同时在电网中有三次谐波的存在,零线电流会因三次谐波叠加而增加。在有地方还相当严重。三次谐波主要来源是LED节能灯。我在长沙就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三相负载是加热管,哪来的那么多三次谐波?

网友L:
楼主的这个电路要注意的是,不要零线电压就是380伏,有零线电压是220伏。就看你是要多少功率了?

网友L:
三相负载是加热管,哪来的那么多三次谐波?回复13楼:你还说你这个问题提的好,我在为企业检测电能质量时发现80%的单位除了5次和7次外3次也是多少而已。

网友M:
不要加零线,回路中配接触器+熔断器,熔断器配个熔芯状态反馈信号的模块,熔芯使用带撞针的,当任一相熔芯坏掉就报警切断主回路

网友N:
不接,多根线多一个故障。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接,多根线多一个故障。
没懂,不接零线,怎么弄220V出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接,多根线多一个故障。
没懂,不接零线,怎么弄220V出来?
星接,前提是三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