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810报E16.13,如何屏蔽掉这个故障。

楼主(2024-11-13):
汇川变频器,一上电报E16.13故障,逆变接收整流交互数据超时,这个故障该如何屏蔽掉。

网友A:
超时设置大一点试试

网友B:
这个报警可以忽略的,直接点MODE按键不能退出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需要更改一个参数,FD-28,整流通信使能选择,选择0表示整流逆变无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