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3):
我对这两个是比较模糊的,什么行业下应用IEC标准设计,什么行业下应用GB标准设计,或者说什么场景等。什么时候用IEC,什么时候下用GB,想了解的各位大佬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A:
其实GB就是简化版的IEC,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

网友B:
简单说,你的东西出口还是国内使用

网友C:
IEC没错. GB的基本是iden的.

网友D:
国内GB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你的东西出口还是国内使用
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GB就可以
那你看   电气设计是走GB   那PLC程序用的是IEC标准吗

网友E:
新国标基本就是IEC了,所以直接用IEC没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GB就可以
那你看   电气设计是走GB   那PLC程序用的是IEC标准吗
PLC的程序要透明?
目前还没遇到要程序符合标准,最后验收就是看运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内GB就可以
那你看   电气设计是走GB   那PLC程序用的是IEC标准吗
PLC的程序要透明?
目前还没遇到要程序符合标准,最后验收就是看运行结果
需要吧,我们汽车行业、3C、新能源还是有要求的,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边说的是PLC里的程序
昨天刚处理个立体车库,A-B两个车库程序配置一模一样,都是使用近20年
B车库运行报警指示灯不亮,断电重启可以亮,一运行就不亮
被喊去帮查原因,先下载A必须,再比较B必须,软件OK
只好躲在角落在线查,结果发现一个一个条件不满足,顺着查是操作盘的OK键(类似运行回车键)控制
程序使用set指令,一直不复位
改成out指令,问题解决
解决了就好,也不咂摸为什么了
A库再出这样的问题,换个操作盒试试,结果被要求A也改一下。

网友D:
第一次听说程序要标准的,想啥呢,如果这个可以有标准说明PLC都已经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听说程序要标准的,想啥呢,如果这个可以有标准说明PLC都已经统一了
呵呵  那你们做项目挺随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