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4):
红色矩形里面是行吊,布置桥架的话是不是只能在车间周围一圈布置了?

网友A:
怎么车间谁不是3D立体的?桥架比行车高点不行?

网友B:
行吊有高有低,轨道在地面,有轨道在空中,桥架在行吊上或下只要不干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车间谁不是3D立体的?桥架比行车高点不行?
我手里没3D       高点也行  但是没法直接下到地面吧

网友C:
通常在行吊供电导轨下方,以不影响行吊供电、行走的位置敷设桥架,当然也可以在行吊供电导轨的上方适当位置敷设,只要不影响行吊的供电和行走就行了。

至于哪一种方法好,以现场实际状况为准。

网友D:
行吊两头还有柱子和牛腿,距离墙至少有60公分,担心放不下电缆槽?

网友E:
车间那么大,还不能容下你那300的桥架
桥架可以靠墙,也可以走专用的电缆槽坑,根据实际就可以

网友F:
看来你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看过行吊,你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看过行吊,你这个不是问题。
我当然知道怎么走,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怎么回答,哈哈哈

网友G:
桥架与槽坑都能实现吧,根据实际不妨碍行车行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