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帖,感谢各位大佬,三菱FX3U-485ADP-MB 和英威腾伺服通讯问题

楼主(2024-11-14):
刚接触通讯方面,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关于MODUBS地址转换的问题。
英威腾伺服说明书上面标注的是十进制的地址,我用三菱ADPRW指令读取其中一个寄存器的数值。
下面是伺服说明书的内容 和我编辑的一小段程序,不知道地址转换那个对不对,
目前通讯不上,接线没问题,通讯参数两面设置的都一样,
波特率192,数据位8位,1停止位,偶校验
谢谢大佬

网友A:
通讯指示灯什么状态

网友B:
貌似看通讯数据应该没有写全

网友C:
D8420的功能定义再对一下,好像不是换算H109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接触通讯方面,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关于MODUBS地址转换的问题。
英威腾伺服说明书上面标注的是十进制的地址,我用三菱ADPRW指令读取其中一个寄存器的数值。
下面是伺服说明书的内容 和我编辑的一小段程序,不知道地址转换那个对不对,
目前通讯不上,接线没问题,通讯参数两面设置的都一样,
波特率192,数据位8位,1停止位,偶校验
谢谢大佬
1、你可以地址直接使用10进制K4004尝试。
2、你可以查看D8422,D8423出错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一直没有时间,,应该是没有通讯上,明天排查一下通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