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显示动作都正常,就是无输出哪里的原因?(20241114)

楼主(2024-11-14):
变频器显示正常、动作也正常,模块输入/输出也没短路损坏,主直流500多伏供电也正常,也没有故障代码,就是无输出,最大的原因在哪里?求元件级维修大师指点。
这是个源信YX3000-4T0037G/0055P-C变频器

网友A:
中间那个运放,是输出检测吧?那个光耦短了试试!不行看光耦输入,主板缓冲器,脉冲是在哪消失的!有个电容看上去鼓包了啊,各点电压包括主板电压到底对不对?说了半天,你这个到底是无法启动还是启动无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没有鼓包的,只是拍出来的看着走样了。所有动作都有,显示正常、启动后风扇转,就是U\V\W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B:
启动时间参数过大,改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大,也不会一直接通正传/反转,电机一直不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输出受什么控制,要满足什么条件。主板上那个光耦短接了出E-03

网友A:
某个条件没满足,封锁输出而已!比如,电压检测低,驱动电路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A:
不报故障封锁输出的多了去了!老老实实去排除吧

楼主:
初步检测:+15V、-15V、+5V、24V电压都正常,IV、IU电流检测电压0V,也正常。

网友C:
把光耦前级14脚运放找出来,换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主板中心的U6 LM239了,没这个型号,用LM339代换,故障依旧。

网友D:
我有一次也碰到过跟你说的故障一模一样,更换了LS07缓存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是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机器吗?明天我更换显示控制板上的HC244试试

网友E:
先查下244的1、19脚信号,是否为高电平(禁止输出)状态。
如果244已经有脉冲输出,则为驱动芯片的输入侧供电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初步绘出HC244各脚功能如图。不管接通运行端子,或者不接通运行端子,HC244的4、6、8、13、15、17脚都有5KHz脉冲输出(变频器频率调到35Hz),只是接通时脉冲有点晃动。HC244的1、19脚始终是4.89V高电平。请教咸老师,1、19脚是接在一起的,除了芯片自身损坏外(暂时没代换),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另外,频率调到35Hz,脉冲频率是5KHz算不算正常?为什么?
现在20脚供电5V,1、19脚高电平,各输入脚2.6V左右,各输出脚0.5V左右。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显然,U1处于传输封锁状态!查1,19脚的高电平来源,离排除故障只有一步之遥了。可能是某故障信号的作用,比如驱动电路返回的OC信号,作用在该引脚上。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只差一步了!强制低电平,先排除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跑线路,上述控制板U1(HC244)的1脚、19脚,直接受主板上P2光耦控制,,这个光耦貌似受主板中心U6(LM239)控制,这个芯片,用LM339代换过,那个光耦短接3、4脚报E-03。电源部分电解电容有点老旧,难道是电容问题?先代换一下HC244.

楼主:
换了HC244,1、19脚成了低电平,但是还是不行,无输出。这部分电路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