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5):
由于西门子KTP系列触摸屏不支持和smart通讯,因为没有smart plc的驱动,项目上很多能遇到这种情况,需要200smart连接西门子KTP系列触摸屏,基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大连德嘉迷你型ETH-PPI,就能有效的解决。通过PPI串口转成网口,然后再通过以太网连接KTP系列触摸屏。
具体步骤:

1.打开博途软件,创建组态HMI画面项目,添加设备为KTP700 Basic PN,打开项目视图。
2.点击“连接”,选择连接参数,通讯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200”,HMI设备IP地址如192.168.1.20,PLC设备(S7-200SMART)IP地址为该转换器IP地址:192.168.1.10,保存参数设置,即可进行画面连接。

网友A:
直接用smart的屏不就好了

网友B:
面子 档次能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客户选用高档一点的屏,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