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的方案

楼主(2024-11-15):
各工高工!请问三菱FX5U,在称重的 场合时,这个cpu如何去 (对接称重传感器)的方案?
请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加称重模块 或者用通讯连接称重控制器

网友B:
买一个带485通信的控制器,直接接PLC的485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C:
1.模拟量
2.通讯

主要看称重那边能提供什么接口,还有看你要求的精度与反应速度

比如MODBUS RTU 通讯比模拟量要慢一点

关于模拟量本体自带的分辨率不高,才4000,假设你的量程是10000克,那么PLC的分辨率就是2.5克

要想具体一点的方案,需要提出具体的要求

网友D:
模拟量不太行,曾经做过一个擦屁股活,100吨的称重,是个料仓,储料在20-80吨,每次要计量下料550-750KG,到点自动关阀门,关绞龙,结果模拟量漂移大得很,后来改485就挺稳定

网友E:
买秤,称后,通讯给到PLC,稳的很。比如梅特勒托利多的秤就好挺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买秤,称后,通讯给到PLC,稳的很。比如梅特勒托利多的秤就好挺用的。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不太行,曾经做过一个擦屁股活,100吨的称重,是个料仓,储料在20-80吨,每次要计量下料550-750KG,到点自动关阀门,关绞龙,结果模拟量漂移大得很,后来改485就挺稳定

不是模拟量不行,是变送器或者控制器不行,我用耀华的仪表XK3190-C8,模拟量稳定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秤,称后,通讯给到PLC,稳的很。比如梅特勒托利多的秤就好挺用的。

梅特勒托利多确实好,就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不太行,曾经做过一个擦屁股活,100吨的称重,是个料仓,储料在20-80吨,每次要计量下料550-750KG,到点自动关阀门,关绞龙,结果模拟量漂移大得很,后来改485就挺稳定

不是模拟量不行,是变送器或者控制器不行,我用耀华的仪表XK3190-C8,模拟量稳定的很

要是量不大的话模拟量可以,100吨,要精确到KG,那就是100000kg量程,仪表也是同一型号,模拟量的精度达不到,这么大的料仓,又是室外的,风一吹,模拟量就漂移的很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不太行,曾经做过一个擦屁股活,100吨的称重,是个料仓,储料在20-80吨,每次要计量下料550-750KG,到点自动关阀门,关绞龙,结果模拟量漂移大得很,后来改485就挺稳定

不是模拟量不行,是变送器或者控制器不行,我用耀华的仪表XK3190-C8,模拟量稳定的很

要是量不大的话模拟量可以,100吨,要精确到KG,那就是100000kg量程,仪表也是同一型号,模拟量的精度达不到,这么大的料仓,又是室外的,风一吹,模拟量就漂移的很厉害

你这主要是PLC模拟量的分辨率达不到

网友F:
供料速度,行程……诸多因素都影响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