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6):
如果Y160=1则复位Y161
如果Y161=1则复位Y160

如果Y162=1则复位Y163
如果Y163=1则复位Y162

如果Y164=1则复位Y165
如果Y165=1则复位Y164
一共有20路这样的,怎么简化编程?

网友A:
FOR+变址。

这个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只是GX WORKS3编译没有报错出来的代码。
具体能否运行自己测试了,思想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找到你PLC型号对应的编程手册了解 间接寻址相关内容然后再考虑编程。

自己实际测试一下感觉更好。

网友B:
请问谁让Y160=1(其他同问)
如果是触摸屏,直接互锁Y161

网友C:
才20组,又不是2000组,复制完改一下地址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OR+变址。

这个是没有经过验证的,只是GX WORKS3编译没有报错出来的代码。
具体能否运行自己测试了,思想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你要找到你PLC型号对应的编程手册了解 间接寻址相关内容然后再考虑编程。

自己实际测试一下感觉更好。

思路OK,具体到程序里,这个Z1貌似可以去掉,全部换成Z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