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得电顺序图

楼主(2024-11-16):
凸轮控制电机,图中上升能看明白,下降从3挡回到1挡是哪里得电,那里断电,没整明白,图中9  10 端子在零位时为何接通,有何作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知道的朋友帮忙一下。

网友A:
这些古董还不改造,留着过年么

网友B:
看不懂,没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C:
更换成PLC的。

网友D:
这个凸轮开关,最好你自己找他单独的说明书出来看;以前用过一次,真心觉得不好用

网友E:
9-10是通过1LSJ延时触点控制ZC线圈(应该是上升接触器)的,是不是一个什么保护作用

楼主:
9.10  在上下一档和零位时都接通。图中我怎么没看到下降限位。

网友F:
实话,看不懂。

网友G:
起重机械大部分都没有下降限位器吧。

楼主:
我自己在研究研究吧

网友H:
图中,下降和上升的文字应该向左边移动下,对应三条竖线的位置;
上升为正转ZC,下降为反转FC;
9-10在上升、下降时的一档都通电,是为了在主电机运行时,抱闸先打开,主电机先正转,保证主电机扭矩没有起来时,主钩不会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中,下降和上升的文字应该向左边移动下,对应三条竖线的位置;
上升为正转ZC,下降为反转FC;
9-10在上升、下降时的一档都通电,是为了在主电机运行时,抱闸先打开,主电机先正转,保证主电机扭矩没有起来时,主钩不会下滑。
非常谢谢
但是我看下降在一档时,910  即使导通,上升也不会吸合,因为那个是断电延时。而且一档时抱闸也不打开。只有3档回1档时才是您说的那样。

网友I:
并非是右边的电路逻辑不清楚,而是对你开关符号表示生疏,可能大家也同样。

这么说吧,你干脆解释一下,当1档位置时,1-22触点分别是怎样的连接,以及2档位置时、3挡位置时,等等。

楼主:
1.2点是零位。上升1档,上升接触器,抱闸接触器,电阻FJC.吸合,
2档时,加上之前的和1J.电阻吸合。
3档时接着切除电阻,2j.3j电阻吸合。电机全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