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下的灯头设计

楼主(2024-11-17):
朋友买了个某下的餐厅灯,让我帮忙装下。装了之后不亮。想着一线品牌,灯具不会有问题。检查双控开关没问题,餐厅灯的接线端也有220v。试着用手指敲敲灯头,发现里面有打火声,扭开灯头里面又打了一下火。
图示是灯头的样子,是插件设计。远远的不如螺丝压接牢固。

网友A:
它这是借鉴的接线端子,实际也就是接线用。可能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概率被你遇上了。

网友B:
每个品牌都有一定几率出现初次上电不亮。

网友C:
压的本来没螺钉的紧,出问题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的本来没螺钉的紧,出问题也正常了
是的,没有螺钉压的紧

网友D:
现在的LED灯泡实际功率比较小,这样的接线也算方便,你遇到的几率可以说是和中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