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7):
原工程是vijeo6.2创建的,我用6.3版本打开时,报错工程格式不匹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尝试使用Vijeo 6.2和6.3之间的某个中间版本(如存在)来打开工程文件

网友B:
你是6.2导出的vdz文件 打开
还是直接把原来6.2里面的文件夹复制到了6.3里面
如果不涉密的话 你可以把画面发上来.看看有没有人能打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