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7):
不吹不黑,理性的判断变频器的寿命。
        所谓的偷工减料,主要也指硬件上,判断的依据,以硬件的用料为主,来估测寿命。大家把用到的机子,拆解看看,谁是真正的优质。
举例说明:
    电解电容
    图1的A机某川,用艾华的电解电容,RR系列,在艾华官网查得的寿命为105度4000小时,
    图2的B机,用艾华的电解电容,RJ系列,在艾华官网查得的寿命为105度8000小时
    图3的c机,用红宝石的电解电容,ZLH系列,在其官网查得的寿命为105度10000小时

   下期再剖析其它硬件,如果是真的英雄,就不怕晒,

网友A:
汇川吗?

感觉性价比越来越低/

网友B:
变频器寿命不是电容决定的,电容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影响因素

网友C:
寿命为105度4000小时

这个要怎样理解

是指在105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工作4000小时吗?

如果是常温下呢,可以工作多少小时?

网友D:
光堆料出来就是好东西吗?不用设计?

网友E:
电解电容是易损件

网友F:
发热测试来一波呀

网友G:
很多爱华RR黑袍在汇川is380电液伺服上用了8年测过d值还在0.06。电容寿命长短由电解液配方决定

网友H:
贵的便宜的都用过,目前来说,大功率的坏的多,小功率的10年以上都没坏过。

楼主:
所谓的《偷工减料》,指硬件上,
譬如说4千小时100微法的电容是0.24元,8千小时的是0.32元,
这时用4千小时,能省1/4的钱,
该用100A模块,却用75A的代替,

而软件上,多写一行代码,或者少些一行代码,也不会省钱。
相同成本之下,无论谁都想写好软件。

我们个人用户,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硬件,直接上电容厂家官网查寿命,不要听变频器的吹嘘 ,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用EMC可以省不少钱

楼主:
普通用户可以测量板子的厚度,板子厚度在2.0MM的,5年以后,变型小,故障率就少

楼主:
主板和驱动板,厚度都是2.0mm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