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7):
装了一个思科的网络工具需要注册,结果去注册时发现没有中国,只有台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一个思科的网络工具需要注册,结果去注册时发现没有中国,只有台湾。。

唉........

中国大陆用户注册思科学院的网址是www.netacad.cn,不是.com,那是个其他地区用户使用的。

另外,这个软件也不是通过软件里去注册的,需要上中国官网里学习者中查看课程中去注册,请注意,注册区域必须选择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了一个思科的网络工具需要注册,结果去注册时发现没有中国,只有台湾。。

唉........

中国大陆用户注册思科学院的网址是www.netacad.cn,不是.com,那是个其他地区用户使用的。

另外,这个软件也不是通过软件里去注册的,需要上中国官网里学习者中查看课程中去注册,请注意,注册区域必须选择中国。
好的,感谢指点。。我是安装了软件后上面弹出需要注册,点那个注册转到这个网站上的。。是不是那个软件也要去中国的网站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