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题目:有一个4件产品一起加工的机器,机器上有A/B/C/D四组传感器,每一组2个,即8个传感器,设备工作时,A1和A2必须搭配触发,否则认为工件没有预装到位,设备不会启动;
问:怎么实现单个产品,两个产品,三个产品,四个产品,必须同时触发每组的两个传感器才能工作的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题目:有一个4件产品一起加工的机器,机器上有A/B/C/D四组传感器,每一组2个,即8个传感器,设备工作时,A1和A2必须搭配触发,否则认为工件没有预装到位,设备不会启动;
问:怎么实现单个产品,两个产品,三个产品,四个产品,必须同时触发每组的两个传感器才能工作的逻辑;

类似于:

网友B:
怎么判断本次加工是单件、两件、三件还是四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件就是A1和A2触发了(或者B1/B2,或者C1/C2,或者D1/D2),其他没有触发;双件就是A B C D任意两组传感器触发了;但是A组只有一个传感器触发就不让动作了,认为缺件;

网友C:
是按组工作,还是按次工作
按组就是A组的A1A2满足条件A组工作,B1B2满足B组干活……
按次就是有个启动条件,启动后那组满足条件那组工作,不满足的不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整套设备是一次性安装4组,一个气缸下压完整组装,任意一个产品有A1A2或者B1B2或者。。。,A1和A2是同一个产品上的两个组装件检测,任意一组的两个触发了就可以启动设备安装,但是只要有一组触发了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传感器没有触发就不会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整套设备是一次性安装4组,一个气缸下压完整组装,任意一个产品有A1A2或者B1B2或者。。。,A1和A2是同一个产品上的两个组装件检测,任意一组的两个触发了就可以启动设备安装,但是只要有一组触发了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传感器没有触发就不会动作;
这不就是要求4组8个传感器都检测到才能启动设备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套设备是一次性安装4组,一个气缸下压完整组装,任意一个产品有A1A2或者B1B2或者。。。,A1和A2是同一个产品上的两个组装件检测,任意一组的两个触发了就可以启动设备安装,但是只要有一组触发了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传感器没有触发就不会动作;

你的意思是,你设定了今天做两组设备,则必须该两组传感器都触发才可以后续工作,如果其中一个传感器没有触发就不工作;还是不需要设定,四组传感器,只有有一组传感器触发,该组相应的后续动作就工作,其他三组只要是单个传感器触发的,其对应的后续动作都不工作?

网友E:
回复 楼主:
感觉你这逻辑有点矛盾啊,任意一组触发了2个传感器可以启动设备,后面又说其中一组只触发了一个传感器或没有触发就不能启动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件就是A1和A2触发了(或者B1/B2,或者C1/C2,或者D1/D2),其他没有触发;双件就是A B C D任意两组传感器触发了;但是A组只有一个传感器触发就不让动作了,认为缺件;
我意思:A1和A2触发了(或者B1/B2,或者C1/C2,或者D1/D2),其他没有触发,就一定能意味着(或者判定)是单件?其他情况同样。
例如:本来走的是2件 ,A1和A2;B1和B2,偏偏A1和A2检测正常,B1和B2都没有检测到,按照要求,机器就不能启动下一步,可按照你目前的逻辑,机器是不是就判断为走单件,A1和A2检测正常,机器正常往下走?

网友B:
按照楼主前面的解释,我只想到提前约定好走件数量再工作(配置人机交互操作界面)。设置走单件,机器只要检测到A/B/C/D四组的任意一组传感器信号,就往下走;设置走2件,机器只要检测到A/B/C/D四组的任意2组传感器,就往下走……

网友E:
可以再加4个传感器,分别对应ABCD工位是否有件,或者取ABCD每组当中的一个做为本工位是否有件感应

网友F:
我认为楼主在对待是否是单件,双件、3件、4件时需要进行设定,设备才能按照你的要求动作。  例如设定单件时,4组中任意一组满足条件可动作。设定双件时,4组中任意2组满足条件动作,条件不成立不动作。3组、4组同样原理。但是你如果让设备自己判断进行选择时单件,双件、3件、4件恐怕难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这么个意思,程序不太实现,我好久不写程序了,要么弄得很复杂

网友C:
哦 还是问题没描述清楚
按现在的要求,问题又来了,比如2组,是固定位置的2组,还是随机的位置的2组,程序思路了就区别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这么个意思,程序不太实现,我好久不写程序了,要么弄得很复杂
工件数量要预先设定,否则9楼提出的问题无法规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按照这个意思走下去,任意1组2组3组4组都可以工作,只要保证每组两个组装件的信号全部触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任意两组,怎么放都行

楼主:
我大概理了一下,按照传感器照射区域,将每一组的两个检测信号,同时触发作为产品准备好,同时不触发作为空位,每组只有一个触发作为缺料,在启动压接时作为条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理了一下,按照传感器照射区域,将每一组的两个检测信号,同时触发作为产品准备好,同时不触发作为空位,每组只有一个触发作为缺料,在启动压接时作为条件;

那就按你的意思不用分1件、2件、3件、4件,增加一个时间条件,在满足时间条件的情况下,判断所有的感应器有几组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概做了一个逻辑,一组2个传感器都触发认为这组东西齐了,一组2个传感器都没有触发认为空,一组任意一个亮认为东西不齐不动作;也就这三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