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在项目中,我们经常遇到2个PLC具有相同的IP地址,而且无法修改的情况(由于该项目是由俩个不同的厂家负责的,我们无权改动他的IP地址)。而上位机比如WinCC、组态王、力控、kepware、intouch想与上面2个PLC相连,那么如何实现呢?

这种情况在工厂中经常出现,这时就需要使用大连德嘉的网络耦合器ETH-NAT对其IP地址进行映射修改从而完成上位机和PLC的通讯,见下图。

网友A:
不知道用普通路由器做端口隐射能不能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非常懂,而且对网络通讯这一块非常了解,才能去试一试,新手完全可以使用我们这种硬件,设置也是非常简单。

楼主(2024-12-18):
ETH-NAT 的 NAT 地址转换功能应用场景如下:

楼主:
       实现跨网段或IP地址映射功能,将内网所连接PLC的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与上位机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 地址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LAN1 / LAN2 (LAN3)口为局域网(内网)功能,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LAN0口为单网口(外网),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考虑工业现场环境的复杂性,ETH-NAT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强大。
       ETH-NAT 需外接 24VDC 电源供电,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