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朋友一台设备功能使用问题,上位机是Intouch,PLC是AB的,很老的。

现在程序都有,只需要打开看看对应的点位来清理逻辑关系。

上位机版本是10.5的,

新版本的软件可以打开吗?

还有就是,intouch感觉好少啊,百度都找不到下载链接。。

网友A:
直接找个10.5或11.1的打开就好了

网友B:
新版本可以打开,需要转换一下,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可以转换成功!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装了11.1 可以转换,但是没授权,打不开。正在努力。

楼主:
哎,找不到授权啊,改时间也不行
那位大佬知道如何搞啊?

改了时间,添加了3个授权文件,改了主机名,还是不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花点钱,在某宝上买一个,10.5或者比这个高的版本都行!
应该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点钱,在某宝上买一个,10.5或者比这个高的版本都行!
应该不贵吧

谢谢,有时间买一个试试,11.1的 可以转换 没授权打不开,

只是想看看点位,分析程序,现场快一些

楼主:
各位,咸鱼几块钱买了一个,能用,永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