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稳压Tl431和lm393

楼主(2024-11-18):
这个电源稳压用的 lm393和431。这个原理想不明白,用个431不就行了,为什么会多此一举呢

网友A:
图也舍不得全发,分析个球

网友B:
LM393这里是保护作用,故障时2844不启振或者闪烁。

楼主:
有431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431不就行了吗
431和光耦,只是构成开关电源电路内部稳压调整和一定的输出短路保护,一般来说,是开关电源的标准电路。
这个393,大概(因电路不全,只能猜测)是开关电源外部某些电路的一部分,用于需要对开关电源直接进行调整控制的电路。
准确分析,需要完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