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干过这种,好干吗?

楼主(2024-11-18):
一个便利店的招牌灯箱更换led灯,灯店家提供。可能需要脚手架。没干过这种活,好更换吗?灯箱怎么拆开?报价多少呢?18线县城谢谢

网友A:
按天算一天最少也得500多吧。。

网友B:
18线?估计也就200-300,也可能100
关键是咋拆

网友C:
一般不难拆,但你这个是高空作业,如果前面安装的是打了结构胶就不好拆,如果遇到的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的就简单了,一般人家这个是直接找广告公司来搞的
如果你不是广告公司,没有脚手架就不建议,去租和搬运脚手架麻烦

网友D:
估计这种活最快完成也得4小时,这种登高活有可能还的2人。

网友E:
可以先咨询专业做这个的大概需要多钱,然后再找店家进行报价,赚个差价,

网友F:
估计不好拆,拆开了就好搞了!多磨哈洋工,两个人搞个大半天,六百块钱是肯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线?估计也就200-300,也可能100
关键是咋拆
100 没人干,要搭架子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种活最快完成也得4小时,这种登高活有可能还的2人。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线?估计也就200-300,也可能100
关键是咋拆
100 没人干,要搭架子才安全
什么叫卷,什么叫难者不会
可能在它被后有维修窗口,上平台看看

网友G:
说难不难,说易不易;说好换的话人家自己都可以换了,说难换的话其也就两根线的问题:正极和负极,零线和火线。

网友H:
不好干,高空作业最好搭个平台

网友I:
往高报,报低了,对不起自己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