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本人有个程序需要编写,涉及到高速脉冲量输入计算每分钟多少转,我现有程序只能以1秒钟或500ms的采集周期来计算,但是达不到控制要求,控制要求是<100ms采集周期计算出当前值,但现实中是有这样的案例,只是我的涉及思路错误,现群里求计算方法和程序思路,如程序校验可行,愿出1000元,以示谢意,微信:cumminsPower-china。
见图:我的程序是采用SPD指令,D0是脉冲采集量,D800是采集时间,图中采集时间是1000ms,D802是电机一圈的齿数,计算如下:
如果是1000ms采集周期得出:
     2950脉冲量×118齿÷60秒=1500转;脉冲量是2949往下或2951往上都可以计算出正确的当前值。
 如果用这种方法计算法100ms或以下时间为采集周期,计算值就变形了,例如在100ms的时间采集了295个脉冲,计算出转速是1500转,但是如果在100ms的时间采集了294个脉冲,计算出转速是1494.9转,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当前转速是1499或其它值,这个转速值该怎么利用高速脉冲量计算出来。
求群里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建议你使用计算每个脉冲周期时间的办法,应该会比较准确

要用到中断和精确计时器,你可以试试

网友B:
1000元?我能建议换家PLC吗?用欧家的,我可以送你曾经利家使用了几十套的程序
核心可能与SPD(不了解)相同,5000srpm误差2-3,修正后0-1

网友C:
这个不难,你的问题在于时间短脉冲个数少导致精度不够,同时又需要足够短的时间计算出转速,那么高中物理里面经常用的移动平均法就可以实现,程序来说构建一个队列,你用SPD指令每100ms采集一个脉冲量放到一个队列里面,放满之后开始对队列求和算速度,放满之后队列里面每100ms进一个出一个即可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无解,更新速度是100ms,就是0.1秒,脉冲数精确的是1个,

而这1个对应的转速是 1*10*60/118=5.08转/分钟,简单说最终的分辨率就是5.08转

无论你怎么计算,多一个少一个,最终的转速就是正负5.08转

如果更新速度要求是100ms,精确转速是1转

个人觉得要把118齿的计数盘改成600脉冲的编码器才行

网友E:
直接找PLC供应商,能帮你把程序写好

网友F:
你要需要中断程序里写这个程序就没有什么问题!你在其它地方写 就会因为扫描周期的原因!会有误差

网友G:
看来你这1000块钱不好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无解,更新速度是100ms,就是0.1秒,脉冲数精确的是1个,

而这1个对应的转速是 1*10*60/118=5.08转/分钟,简单说最终的分辨率就是5.08转

无论你怎么计算,多一个少一个,最终的转速就是正负5.08转

如果更新速度要求是100ms,精确转速是1转

个人觉得要把118齿的计数盘改成600脉冲的编码器才行
这个计算好像那里不对,正负5的误差也太大了,给利xx公司做的,采样最少6最多好像12(利用轴对接法兰盘螺栓),也没这么大误差(用手持测速仪采样才一个/周),客户自带转速显示。

关键是采样时间短
转速要即时速度?那就看着数字跳来跳去,设备速度稳定得到的数值也应该稳定。
利家客户要的外挂速度速度显示,就是选了多个方案,PLC的程序也试过中断,程序计算,高速计数(类似楼主方案)……试验结果使用IO(设置8ms)数值到是比较稳定,就是误差利家不满足。
在一次做伺服控制时发现可以求转速的指令,结果很好(高于客户5‰要求),最后找出修正点,修正后客户非常满意,一下订了几十单。
后来这套不在用,原因是设备上自有速度显示。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算法是对的,结果不理想,那是给的已知条件造成的

如果用600脉冲编码器,就是正负1转

要是用6000脉冲的,还可以正负0.1呢

其实一般来说1秒的刷新速度已经不错了,但要求0.1秒,也不是不行

改一下配置就可以了

但是要拖拉机开出跑车的速度,不好意思,做不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能就是一下“1*10*60/118=5.08转/分钟”这个算式的含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就是一下“1*10*60/118=5.08转/分钟”这个算式的含义吗?

这个表示在0.1秒也就是100ms内如果采集到1个脉冲,转换成转速就是5.08转

1是1个脉冲,10是10个0.1秒,60是一分钟60秒,118是转一圈的脉冲数。

这个与楼主的算法是一样的

例如在100ms的时间采集了295个脉冲,计算出转速是1500转,但是如果在100ms的时间采集了294个脉冲,计算出转速是1494.9转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所以这个算法是否合适,当年几种方案都因误差太大被否,最后使用PRV2指令解决,可选脉冲只有6/8/12三种信号,采样时间只有10/100/1000ms三种
5000转是才有3的变化

显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算法是否合适,当年几种方案都因误差太大被否,最后使用PRV2指令解决,可选脉冲只有6/8/12三种信号,采样时间只有10/100/1000ms三种
5000转是才有3的变化

显然.......

楼主这个如果采样时间是1000ms的话,就是正负1的变化了

你应该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单圈脉冲量,不然不好办。

网友I:
启用中断,每100MS或更小时间调用中断。
中断记录编码器的当前值,与上一次的中断时编码器的值,来运算,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算法是否合适,当年几种方案都因误差太大被否,最后使用PRV2指令解决,可选脉冲只有6/8/12三种信号,采样时间只有10/100/1000ms三种
5000转是才有3的变化

显然.......

楼主这个如果采样时间是1000ms的话,就是正负1的变化了

你应该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

按照这个思路没错,还是前边说的,一周才几个十几个信号计算出的误差为啥那么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个算法是否合适,当年几种方案都因误差太大被否,最后使用PRV2指令解决,可选脉冲只有6/8/12三种信号,采样时间只有10/100/1000ms三种
5000转是才有3的变化

显然.......

楼主这个如果采样时间是1000ms的话,就是正负1的变化了

你应该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

按照这个思路没错,还是前边说的,一周才几个十几个信号计算出的误差为啥那么小

既然你有成功的案例(2楼与12楼),能否分享一下你的设计思路与具体算法,让我们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单圈脉冲量,不然不好办。

我也觉得只有这个办法才行

网友J:
1、问题的根本在于分辨率过低,如版主所说1500转时100ms周期单齿的影响达到了5转;这个通过增加齿数(要考虑传感器响应速度是否足够)或者更换成高线数的编码器可以解决(要考虑机构是否可以更改)。
2、机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参考算术平均值滤波方案,降低波动幅度。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说过最后使用PRV2指令完成,它如何运算的不清楚,只是围绕它的使用做了点转换,比如使用信号数量(根据客户提供的可能螺栓数量做了6-8-12),图纸还是客户出的,做了PDF存,完整资料要找,云上的TMD被锁了
无法上传该指令,只好抓取,凑合看吧
感兴趣找说明书看,找相应PLC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关注,本程序已经搞定,采用SPD的d+2(剩余时间)做100秒辨别,每100ms输出SPD数据,存到一组寄存器里面求和,存满10个后用数据表插入和数据表删除做滤波处理,谢谢周工的帮助,辛苦费已经通过支付宝转账结算,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