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9):
厂里用电负荷下降明显,原先630+400双变压器,现在实际负荷一个月不到6000KW,白天有光伏用还行,晚上空载变压器无功就明显了,一般控制器是装在低压侧的,所以空载时看控制器上的功率因素都是接近于1的假象, 从高压侧计量电表接线盒取电压和电流信号虽然是最靠谱的,但不好操作。大家有没好办法?

网友A:
这个是没办法的,前年分公司有段时间没生产,400的变压器一个月才用了2000多度电

交费时看到单子上有个什么损耗费好像是6000多,管理层搞不懂问我

后面我问了维保公司说,这个没办法,没有用电无功是补不起来的

网友B:
控制器上的功率因素都是接近于1,是反应低压侧的功率因素,此时低压侧就是1,并非假象。而变压器是有无功的,即使低压侧的功率因素等于1,只能依靠高压侧进行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压侧没办法搞,考虑到晚上用电主要是厂房照明及监测保安负荷为主,到时看下实际的功率因素,估算下需要的无功补偿量,通过定时器设置夜间时间段控制接触器动作,多补一丢丢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办法的,前年分公司有段时间没生产,400的变压器一个月才用了2000多度电

交费时看到单子上有个什么损耗费好像是6000多,管理层搞不懂问我

后面我问了维保公司说,这个没办法,没有用电无功是补不起来的

可以搞,只是肯定不能像白天那么准确,考虑到负荷情况,估算下补偿量设置时间段补偿好了。

网友C:
我们用的双变压器就因用不起来,申请报停了一台,现在就用一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肯定是报停过的,但因为有光伏上网发电,所以变压器实际还是在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办法的,前年分公司有段时间没生产,400的变压器一个月才用了2000多度电

交费时看到单子上有个什么损耗费好像是6000多,管理层搞不懂问我

后面我问了维保公司说,这个没办法,没有用电无功是补不起来的
加几个电容组一直补偿,会有效果

网友E:
搞个小点的电容,晚上直接投入,过补一点点

网友F:
谈谈(功率因素):功率因素要正确理解,什么是功率因素实际上是反映了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之比。我们测试做多了就发现如果电压和电流曲线重合功率因素就为1,所以补偿实际就是用电容或电感来使电流的相位与电压尽量一至。做到功率因素接近1.这就是无功补偿。

网友F:
功率因素实际上与功率的大小关系不大,功率因素与电流和电压相位密切相关。所以变压器空载时只要电流和电压相位一至,功率因素肯定为1.也无需补偿。

网友E:
这个状况实际上是晚上的运行电流不大,但实际上由于互感器上检测的电流比较小,不足以除非控制器去投入,就算偶尔除非投入也就会出现由于电容偏大过补偿,可以考虑投入一个小电容补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报停过的,但因为有光伏上网发电,所以变压器实际还是在工作。
报停了还能投入运行,不拉闸断网吗?你光伏运行需要两台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报停过的,但因为有光伏上网发电,所以变压器实际还是在工作。
报停了还能投入运行,不拉闸断网吗?你光伏运行需要两台都用吗?

有光伏的话报停不用拉闸的, 两台变压器均有光伏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状况实际上是晚上的运行电流不大,但实际上由于互感器上检测的电流比较小,不足以除非控制器去投入,就算偶尔除非投入也就会出现由于电容偏大过补偿,可以考虑投入一个小电容补偿

对的,我也是这想法,小点的整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