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9):
各位前辈 :
  您们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三菱Fx
pLc用SFc写程序时,手动程序写在SFc块还是梯形图块呢?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本人很菜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像写在梯形图了比较简单
看你手动具体要求
一般就是将连锁处理好直接控制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 :
  您们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三菱Fx
pLc用SFc写程序时,手动程序写在SFc块还是梯形图块呢?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本人很菜望各位不吝赐教!

你可以写在不同的SFC块中。

楼主:
感谢一楼,二楼前辈指教,我之前写在梯形图块里,模拟没有动作,后来写在S0步才可以;二楼前辈的方法我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