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0):
信捷PLC经过485通讯读取多圈绝对值伺服电机的多圈值和单圈值,怎么转换成脉冲,使用定位指令进行位置控制呢?

网友A:
绝对值伺服主要是防止在断电时动了位置让PLC能知道

这个应该跟定位指令没关系,该怎么控制就怎样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取到编码器的数据可以转成对应的脉冲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到编码器的数据可以转成对应的脉冲量吗

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比如你发5000个脉冲出去,然后看看读到的数据是不是增加了5000

网友B:
伺服的编码器数据有比较低的,也有17位,20位,23位的编码器,是伺服转一圈的计数,伺服编码器计数=单圈计数+单圈计数*多圈计数;把读回来的值当做当前位置,用目标位置处理当前位置的值去做指令位置

网友C:
楼上说法焕然一新,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赞赞

网友D:
Mini-Pcie-8COM-485 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