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有朋友这样的需求,能够用手机远程控制电灯的开关。家里有路由,WiFi。不知道买哪种型号的智能开关能满足要求,网上看需要网关又蓝牙的,看的糊涂,有知道或用过的朋友给推荐一下,要具体型号的,谢谢!

网友A:
一个智能灯+天猫。但是灯坏了怎么解。
我家里就是天猫+智能风扇灯+天猫遥控器。可以实现简单的智能遥控。当然你用小米类智能插座也能实现,这个2种我都在使用的,价格的话小米智能插座便宜。

网友B:
这类产品还是比较多的,不清楚你安装要求,如果装在闸盒了(类似空开),也就几十元一个。
86盒的没关注,应为要220电源。

楼主:
安装要求就是替换原来的开关,普通的墙壁开关。

网友C: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l2prf0vbd61&id=610664633116&spm=a1z09.2.0.0.2cf22e8dX1SvoZ
无线遥控开关双控免布线面板家用电灯远程随意贴220v控制器智能
去年改造工作室,安装这个遥控开关。
原灯开关位置装一个86面板主控接收(有按钮,也可以控制开关),另加一个带开关的发射86面板,这个面板可以任意位置放置,也可以贴墙上,实现无线控制,很好用。不需要什么单独的WIFI网络。

网友D:
可以用小米的开关,买个小米音箱支持带蓝牙Mesh网关的。 用米家App可以远程操控了

网友E:
不管用啥,都需要家里有网络(WIFI)才可以控制。

如果是插座的的话,小米插座3,记得50左右一个,简单配置连接家里WIFI(2.4g)就可以控制了。

能够用手机远程控制电灯的开关。(这个可以看看米家的智能面板开关)

家里有路由,WiFi。(路由、WIFI不能关闭,不然就不能控制只能开关了)

PS:要限制小孩玩电脑,现在的路由远程控制或者时间段开关WIFI,网络,很简单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你这种不能手机远程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米家智能面板开关客服说不明白,要说明书或者视频不提供,说买了才能给。

网友G:
家里刚装了1个

楼主:
回复 网友G:
链接带着就更好了,不过这个是空开,开关那不好安装。

网友G:
回复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m2gh9r8f1e5&id=814547021241&spm=a1z09.2.0.0.42652e8d2esQqN
这也不能称之为空开,类似于接触器性质的通断开关,我是装在家里的小配电箱里面的,专门控制几个房间的照明用,定时开关,也可以手机起停,连接米家app。
单独控制某一个房间确实还是用上面的那种插座。

网友H:
买过这类插座与漏保 用天猫精灵控制的智能插座  看着广告挺好

真的用上后 发现太鸡肋   天猫精灵语言识别在智能插座上 有BUG 经常所问非所答

天猫精灵控制的插座 灯泡 都买过 用了一段时间后 都抛弃了,

主要是两点  语言识别有BUG  一个是你让它通 或者亮灯 它没有反应 ,二是 你让它关闭 它重复你问什么  受不了

关键是天猫精灵 每个月都有APP更新 有时候APP更新智能插座在语言识别上 提升了好用 有时候APP更新 智能插座在语言上 下降很多 有BUG

WIFI的漏保也曾经买过 经常会掉线! 漏保接收不了信号 也是郁闷了,后来把路由器更新了 好了一点  再后来就放弃了 都抛弃了

再后来家里的灯 采用两种 控制 一个是感应 一个是手工开关  不用什么WIFI 蓝牙 了 虽然空调 饮水机 都支持天猫精灵 也不用

曾经买过的智能插座

曾经买过过的几种天猫精灵

用了一段时间后 都在咸鱼上抛了

网友H:
后来尝试公牛的智能定时插座 用了2年就坏了 后来都抛弃了

网友H:
后来改为手工控制 使用公牛的飞碟插线板 倒是使用效果不错,这个插线板质量很不错 实际使用中效果很好
后来买了不少数量 把家里的净水器 冰箱 电视机 台灯 微波炉 。。。等都用上了 效果不错。

网友H:
使用WIFI 个人感觉华为的路由器比较方便,不过使用AX6 PRO 比AX3PRO 好很多 另外AX6 PRO散热也好

网友H:
以前也是构建 WIFI智能家居 后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发现即使买了不错的路由器 也不能完美 因为天猫精灵APP有BUG

最后体验是 现阶段  还是手动与感应式比较靠谱

之前买最新版本的SOUND PRO天猫精灵

网友I:
带WIFI的就行了;

网友J:
说实话,智能家用这块,米家确实是综合实力天花板级别,就是现在好像忘了粗心越来越贵了!

网友K:
现在,带米家控制的好像都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些使用米家app的我看有的是蓝牙连接的。

网友L(2024-12-21):
我家里用的是小米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