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朋友有个移动垃圾箱被雷击劈坏了PLC,我拆下来看了下PLC应该是找汇川定制的H2U PLC,找厂家买PLC+程序5K多,我想自己写一下程序
我上网找了下工作原理感觉挺简单的,需要实现的应该功能有:
1.检测三相相序是否正常
2.控制液压使填料斗上升/下降
3.控制液压使推板推进/后退压缩垃圾
4.控制液压使后箱门锁紧装置解锁/开锁
5.检测液压油压
6.检测垃圾箱是否箱满
7.手动/自动模式切换(自动应该是填料斗下降后推板会自动推进压缩垃圾,并且箱满后停止推板压缩)
8.无线模式操作,和行车一样的无线遥控器
功能应该就是这么多了,不知道有没有漏掉的功能?
然后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垃圾箱是否箱满?是用超声波传感器还是别的什么传感器去检测?我看PLC接线有接一组模拟量,不知道是检测油压还是是检测箱满的探头?

网友A:
控制柜换个PLC,然后直接通电调程序就OK了.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PLC坏了没程序找厂家肯定都贵。

PS:PLC可以买个同型号,版本二手的换FLASH试试(或者单片机),当然,可以先拆出来简单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理论上讲,定制的也就是固件不一样,硬件我感觉应该都一样

网友B:
你把流程整理出来就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了,剩下的用啥控制都不是问题

网友C:
PLC+程序5000多还嫌贵, 非技术写了很多默默删除.

网友D:
熟悉结构 熟悉工艺流程 那就自己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朋友委托我看能不能解决的,是我觉的贵如果我自己搞定,这样我能赚点钱,后续他那边的其他垃圾站都找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我朋友委托我看能不能解决的,是我觉的贵如果我自己搞定,这样我能赚点钱,后续他那边的其他垃圾站都找我
这思路一下就打开了,可以先搞个研究一下,后续在接其他业务

网友F:
别的垃圾站的程序拷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G:
凭空想垃圾车的程序有点难度,建议你从其它完好的垃圾车观测他们输入及输出的逻辑关系,有了这些数据,编制程序就容易多了。

网友H:
有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你把你朋的哪个PLC拆下来。拆开PLC  把PLC里的CPU板拆下来,装在你买来样型号的CPU板上。把新PLC的CPU板替换成旧的。90%的可能性 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雷电一般只会把PLC的电源板干坏 ,而CPU板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 PLC 有三层板 底下是电源板,中间是驱动板  上层是CPU板!

网友I:
现在搞技术太难了!都不尊重技术人员!

网友E:
又看了一遍帖子,发现说的是原来的设备是 被雷劈坏了··········是不是考虑下再进行配电设施时的防雷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又看了一遍帖子,发现说的是原来的设备是 被雷劈坏了··········是不是考虑下再进行配电设施时的防雷处理

楼主关心的是如何写程序,至于PLC被雷劈坏,再加装防雷设施,那就不在楼主考虑的范围内,甚至可以这么说,被雷劈的愈多愈好,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创造更多发财的机会。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听君一席话,盛世一席话

网友J:
我可以写这个程序 只是不能白写 同时需要现场调试修改

帖子的核心是: 楼主应该是想借鉴别人编程思路与架构

找人作PLC 编程 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没有人会免费编程。

网友J:
这里发一下 PLC常用指令  希望对初入门者有帮助

网友K:
百般的想,不如自己动手去做,先做程序,再去模拟一下,不成功,再来提问题,你这啥也没做,就来问,没人会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