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磁阀能用来控制自来水吗?

楼主(2024-11-21):
如图

网友A:
已本人的经验告诉你,完全没问题

网友B:
二通阀,可以的,但要注意这种阀门的线圈不是适合太长时间工作的,如果太长时间通电线圈会烧坏,试过很多,但如果是定做的线圈就可以很耐用,以前做中央空调时候就是用1寸的多

网友C:
可以控制水路,但进出口不要接反了

网友D:
只知道这种阀进出口不能接反,今天学习了线圈通电时间不要过长,会烧毁线圈。难怪以前的总烧电磁阀线圈,还以为是质量问题,现在明白了

网友E:
有水流通过会降温的,不会烧线圈,现在有个外接的电容接上去,一年365天通电线圈都不会热的

网友F:
可以的,工厂就用这个控制水。

网友G:
可以使用,有水流通过可长期通电,没水不能长期通电,会烧线圈。

网友H:
控制自来水的电磁阀遇到过的基本都是这种,这有方向,注意箭头

网友I:
这种电磁阀,既可以控制水,也可以控制气。安装时注意阀体方向。

网友J:
你这像是净水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所有电磁阀类,接触器类,如果长时间工作,可以采用吸合时高压,吸合后低压的方式解决烧绕圈问题。

网友L:
这种电磁阀就是用来控制水路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控制自来水的电磁阀遇到过的基本都是这种,这有方向,注意箭头

没发现方向和箭头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磁阀线圈那个面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那个面有没有
谢谢版主,确实在这个位置

网友M:
完全可以,只要流量不嫌小的话,完全可以,我用过口径比这个大的,用的还是热水!

网友J:
是不是这个方向?

网友N:
一般是控制气体的
你拆开阀体看看,里面的材料遇水会生锈,很快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一般是控制气体的
你拆开阀体看看,里面的材料遇水会生锈,很快就坏了

现在的阀体是铜的,螺丝与阀芯都是不锈钢的,自来水的话用个三五年不是事。

还有一种全部都是铁氟龙的,氨水、冰醋酸这些强酸强碱都没问题,只是价格高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N:
一般是控制气体的
你拆开阀体看看,里面的材料遇水会生锈,很快就坏了
看接口可能用于气体,饮水机净水器

网友O:
注意方向,线圈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这个方向?
是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是蝶阀所以外观可以分辨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是蝶阀所以外观可以分辨方向

蝶阀是这样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否把把箭头照片传上来看看,我觉得方向应该要反过来才对

如果按你所说的那个方向,水压大的话会顶开那个黑色的密封圈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这个方向?

是这个方向,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把箭头照片传上来看看,我觉得方向应该要反过来才对

如果按你所说的那个方向,水压大的话会顶开那个黑色的密封圈漏水的

确实不够仔细。版主的方向是对的

网友P(2024-12-25):
回复 网友J:
碟阀不长这样,这种的之前用过在空压机储气罐排水,利用定时器配合

网友Q:
原来用这种电磁阀控制净水机各种管路,虽然成本低控制简单,但开启时需要一直通电容易坏,后来改成电动执行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