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1):
逆行进入

停车没收耳朵,被“高手”碰掉了

这条路是单行线,路两侧画有停车位,属于进出小区的道路,两侧停车后还可以走一辆车与一辆电动车,多数情况是汽车停下来让电动车先走,遇到电动车没把握,就汽车先过。
这辆车应该是到附近吃饭的,因为住附近的都清楚收耳朵的重要性。

网友A:
电动收耳的好处体现了

网友B:
座子撞断了吧 正常耳朵都可以前后动

网友C:
非正常车位啊,正常车位不收耳朵也没得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正常车位啊,正常车位不收耳朵也没得问题的
是道路边正常停车位,正常情况都碰不到

网友D:
习惯问题,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E:
我反正习惯下车都会收起来,手动的

网友F:
收起来,小心为上。

网友G(2024-12-21):
还是要收起来,公司的车就是这样被撞了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