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2):
大家好,很长时间没有登录,这段时间干点小活,遇到一点小问题,请教一下:前几天给一个加油站装修电路,新安装的电地热,总功率在18KW,加油站用三相电,电地热是220的,可能负载分配不均,三相电电流不平,农村电工说变压器有亏电,说是加油站负载造成的,要求从新调整负载供电顺序,让三相电电流平衡,给我整不会了,三相电电流不平与变压器亏电有关吗?请教大家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严重不平衡,会导致单个绕组温升,但是在功率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变压器亏电!
三相负载不平衡会导致零点漂移,就是说,另外负载较轻的那两相对零电压异常,并不会导致其他的后果。
当然,负荷平衡要好些,所以,尽量的调整到三相负荷差不多就好!

网友B:
我理解的亏电估计就是三相电流不平均,影响变压器再增加其他的大三相负载。承受总三相负荷能力减弱了,个别相还会因为负荷重而三相电压不均衡

网友C:
装一个可测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报警器,同时可测每项过流

网友D:
看来你地热线圈的重新接线了。将地热接成星型使用380V的电,不就平了吗?但是不知你地热是什么形式的?接的单相220

网友E:
看变压器容量
如果变压器容量小,电加热功率大,电工说的是对的
如果电加热功率小于变压器容量的5%-10%,你是不是考虑送点儿礼

网友C:
早就应该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L3A  ,断线报警,过流报警,三相不平衡报警, 漏电报警。 一旦拥有 还有什么呢

网友F:
三相不平衡会烧坏设备。

网友C:
US13也能监控三相不平衡  过流 断线   全能哈。 三相不平衡对变压器 和电网都有危害。
US13体积小 可导轨安装 可面板安装。

网友C(2024-12-31):
大功率电加热设备必须安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专业级的。否则一旦烧变压器 带来的损失可狠大。这个已经好多技术人员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