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6不能使用了。

楼主(2024-11-22):
我的CAD2016在我清理电脑垃圾时,不知道把那个文件清除掉了,现在使用不了了,打开软件就报警,无法使用。请教各位高手,在不卸载重装软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2016太老了,没必要折腾;现在都用2025版的了,建议最低版本也要装2019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没有这么高的版本软件,网上都是要钱

网友B:
进入控制面板的程序和功能,找到CAD并点击,可看到以下界面,选择修复。

网友C:
楼上说的是那么回事,就是重新安装变2016,不过是选择的修复项,不用再像重装呢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这个界面现在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重装都没有办法,卸载都没有办法卸载,彻底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