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3):
这个电路图中晶闸管触发回路如何形成,稳压二极管是提供触发电压吗?k极起什么作用?

网友A:
K相当于0点,G是触发角

网友B:
整流,自举

网友C:
只有正半波可以触发导通,没修过这种电路结构的

网友D: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使触发动作可靠,电网过零点后电压值升到击穿值后,才形成触发电流通路。
这是强触发电路。

网友D:
K、G极是触发电流的回路啊。

楼主:
k可以不接也能触发吧,咸老师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G、K和A、K形成电流回路就能通。

楼主:
好的谢谢咸老师

楼主:
咸老师橙色电路的原理可否讲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