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5):
现场上位机WinCC和PLC通讯大多数为同一网段内通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改造项目,PLC和WinCC不在同一网段内,那么要想实现通讯,该如何解决呢?
解决以上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路由方式,在上位机和PLC中间加个路由器,但是这种方式是必须懂网络通讯的人才能解决的,而且设置方式比较复杂,通常这种方式也不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还有一种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在上位机和PLC中间加个网络耦合器,使用大连德嘉ETH-NAT系列就可以轻松实现PLC和WinCC不在同一网段内通讯,这种方式尤其是针对现场PLC更改不了IP地址,还要连接上位机WinCC情况设计的。而且这种方式对于网络非常安全,上位机和PLC网段完全是隔离的,互不影响,即使有一样的IP地址都不会产生冲突,可以放心使用。
设置非常简单只需分分钟解决。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给WINCC操控,可以在PLC模组里添加一个通讯模块,试过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您这边使用的是哪种通讯模块呢

楼主:
ETH-NAT系列产品选型
说明:以上型号实现功能都相同,只是外观及网口数量区别,现场PLC如使用S7-1200推荐使用ETH-NAT-1200;如使用S7-200SMART推荐使用ETH-NAT-SMART;这样搭配一样风格的外观,更加协调。

楼主(2024-12-30):
ETH-NAT网络耦合器主要实现跨网段或IP地址映射功能,将内网所连接PLC的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与上位机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 地址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LAN1 / LAN2 (LAN3)口为局域网(内网)功能,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LAN0口为单网口(外网),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考虑工业现场环境的复杂性,ETH-NAT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强大。
ETH-NAT 需外接 24VDC 电源供电,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

网友B:
有类似CP-1243,在博图硬件组态配置的模块吗?ETH-NAT-1200是网页配置,还是博图配置?CP-1243价格略贵或许需要找替代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网页来配置参数的,也不需要额外组态硬件,配置好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在跨网段方面很实用,尤其是各个系统要2组网监控情况,PLC本身还改不了IP,用这个网络耦合器是最方便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价格肯定会有优势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们定价很低,如果要是批量的话 还会有优惠的

楼主:
现场上位机和PLC通讯大多数为同一网段内通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改造项目,PLC和上位机不在同一网段内,并且PLC程序无法更改(更改不了IP地址),那么要想实现通讯,该如何解决呢?

解决以上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路由方式,在上位机和PLC中间加个路由器,但是这种方式是必须懂网络通讯的人才能解决的,而且设置方式比较复杂,通常这种方式也不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还有一种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在上位机和PLC中间加个网络耦合器,使用大连德嘉ETH-NAT系列就可以轻松实现PLC和上位机不在同一网段内通讯,这种方式尤其是针对现场PLC更改不了IP地址,还要连接上位机情况设计的。而且这种方式对于网络非常安全,上位机和PLC网段完全是隔离的,互不影响,即使有一样的IP地址都不会产生冲突,可以放心使用,设置非常简单,只需分分钟解决。

配图为某大型钢企现场实拍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C:
有时候做数据采集用这个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特别是改造项目,PLC程序不能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用户需求,这种情况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2025-02-10):
下图是客户使用型号为ETH-NAT-1200网络耦合器,现场实际安装电气柜图片,PLC为西门子S7-1200,通过该网络耦合器,最终将PLC更改为其它IP实现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
使用网络耦合器ETH-NAT能够完全代替路由器,一般来说路由器设置比较繁琐,由于不太懂网络通讯的人员,而且路由器本身民用较多,装在工业控制柜里有些不太方便,客户看起来也不太好看,路由器还会时不时发送一些无关的网络信息包,导致整个系统里网络不是很纯净。
所以直接使用网络耦合器就能完全代替路由器的工作,不仅设置简单,安装方便,还都是工业24V供电。

楼主:
● 实现 NAT 跨网段功能,将内网所连接 PLC 的 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实现上位机跨网段的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 IP 地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 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内网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外网为单网口,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 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