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级别的东西怎么能找到资料(1)?

楼主(2024-11-25):
老铁们请教一个问题,像这样的古董级别的玩意怎么进行升级改造?网上搜了下包括网站上现在只有型号HS-360的资料,HS-90-3估计是古董了,有老铁知道的吗?这是哈默纳克伺服系统。

网友A:
坏了只能更新换其他的,这古董代理商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只能更新换其他的,这古董代理商都难
这东西牵扯的周边附件较多,手术会很大。且这设备的控制还不是PLC控制。它的控制电机是直流的,就两根线+与-。是否不换电机只换驱动器就可以?等拆开设备看看里面的电机型号再说吧。

网友A:
你的这个不是24的直流电机控制器么,只要知道控制模式就可以淘宝上选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