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级别的东西怎么能找到资料(2)

楼主(2024-11-25):
这是一款横河的PLC ,有知道如何换电池的吗?或者有知道资料也可以,感谢!

网友A:
电池也没报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面相好的做代表

网友B:
官网没有任何这款PLC的记录,你打电话问问看

网友C:
这是2~30年前的型号,现在官网当然没有资料;

网友D:
这样的东西还是赶紧升级改造掉吧,省的突发故障,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联系看看

网友E:
现在国产的各种乱七八槽的PLC品牌一大堆,,如果用了几年之后估计又是资料都找不到了,生产厂商可能都倒闭了。。

网友F:
按下拔出

网友G:
找到安装电池的地方 电压相同的电池换上就行了
带电换 一般是

楼主:
电话打过去,接待挺热情,找一技术咨询,加V沟通一周时间,每次给你的恢复就是:停产时间太久了。没别的了。办法与配件不说有,也不说没有,看来还是用这里说的方法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下拔出

没用过,不敢贸然动手,不然设备就趴窝责任就大了。请问楼上确定这就是电池吗?

楼主(2025-01-13):
引用 网友F:

按下拔出
感谢您的指导,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