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是什么原理(20241126)

楼主(2024-11-26):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 -6.28 一个3.01
数值差这么多是不是实际电流变化了

网友B:
如果是稳定状态,这个电流解释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 -6.28 一个3.01两图测量钳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有正负。直流电流的测量使用前要校零。不能乱动位置。当然用串联法是最准的

网友C:
十几年前就有了直流钳表,我就用过。霍尔原理。

网友D:
电流还有正负?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楼主应该清楚自己测的是直流/交流

网友F:
开局一张图 故事千万种

网友B:
其实你用普通的3266钳表就可以测直流,但如果是稳定负载测两的结果是稳定的电流,和你卡的状态关系不大,我在修电池叉车时候经常测电流的,判断电池寿命就上电池测试仪

网友G:
你想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