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6):
问题:客户机上电测试报警AL30,制动异常
首先测量制动模块发现对地击穿短路,手里没有同型号的制动模块用别的模块替换。
损坏的型号为CM75E3U-24H
替换的型号为CM100DY-24H
替换安装上去后把G1E1短接,其他管脚与原来的模块脚位及功能一样。
制动电阻是21欧姆,一切连接就续后上电扔报警AL30,排查发现电源板上制动报警光耦U2 1,2脚在接制动电阻时是0.95V,不接制动电阻时为1.02V,而光耦3,4脚电压一直为0.965V,相当处于一直导通状态。
制动部分简画了一下草图,从电路分析,制动电阻不接光耦U2应该导通报AL30,接上制动电阻U2关断告诉CPU制动电阻正常。但现在测量接与不接制动电阻反应在光耦U2的1,2脚电压只相差0.03V,明显不符合逻辑,对与CPU判断制动电阻是否正常辨识度太低。使用软件读取母线电压为572V实测575V基本正确,说明从上面三个220K电阻到U2 A7800部分分压是正常的,其他部分的电阻电容均已排查未发现问题。
异点有2个:1,代换的模块和实际的制动模块是不是不能通用。(购买的制动模块已在路上)待验证
          2,U1的1,2脚电压在加与不加制动电阻时电压变化会不会是太小。在1,2脚两端加270欧姆电阻电压降为0.5V,但CPU无法判断是否安装制动电阻。
这是电源板和铭牌图片,供电为380V

有没有同行大老指导一下,这种问题的解决思路。

网友A:
全文描述中,关于U2的脚标及电压测量,与你描述,似乎对不上号?比如,U2的1-2脚电压,有必要测么?3脚悬空?2-3脚电压是怎么回事?4脚接地是怎么回事?
简单计算了一下,不接制动电阻R12,R2//R6的电压(似乎是U2的2-4脚?确信不是2-3脚么?)应该是0.13V(P按570V计算)。应该实测一下R2//R6的电压(不要用管脚描述。如果要用管脚描述,请确认管脚图是否正确?)。
另外,你图上标示R3上端电位0.975V,不对吧?应该基本上等于P。还有,AL30,只是制动故障,并不一定指制动电阻是否接入。

楼主:
   0.95V和1.02V是U1两端的电压,分别是接入制动电阻和不接时两种电压。您的意思是制动故障不一定指看制动电阻是否接入,除了制动电阻开路和接入还有哪些故障可以归为制动故障。
   对于U2光耦 2,3两脚电压是否正确我知识有限不会算,U2应该是母线电压检测,用软件读到的电压是572和实测575相差3V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测量的是压降,您用的是测量电位,最终到光耦上面还是压降,不晓得我理解的是否对。
   U1光耦是制动检测的这点没错吧,什么情况下才会让光耦U1关断。

网友A:
1、“0.95V和1.02V是U1两端的电压,分别是接入制动电阻和不接时两种电压。您的意思是制动故障不一定指看制动电阻是否接入,除了制动电阻开路和接入还有哪些故障可以归为制动故障。”
接不接制动电阻R12,U1de 1-2脚电压0.95-1.02V,变化不大,查SFH617A手册输入特性曲线,电流应在0.5mA-0.8mA变化,其实可能刚进入U1的工作状态。这个U1不大可能是用于检测制动电阻R12是否接入(是否损坏)的检测,到有可能是用来检测制动管Q1在制动信号发出后是否导通(损坏)的。

2、“对于U2光耦 2,3两脚电压是否正确我知识有限不会算,U2应该是母线电压检测,用软件读到的电压是572和实测575相差3V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测量的是压降,您用的是测量电位,最终到光耦上面还是压降,不晓得我理解的是否对。”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您分析的对,U2应该是用来检测制动管是否导通.
可以理解为CPU没有给制动打开指令,却检测到U1光耦导通误认为制动管Q1导通。用其他同类型的光耦替换过U1问题依旧,现在没有思路往下进行了。买的制动模块安装上去后,实测U2光耦1,2脚电压和上面描述的一样。可以左证之前模块替换是没有问题的。
可否改动R7阻值来降低U1 1,2脚的压降来关断,现在是0.95V,调整R7电阻降为0.5V或更低来达到不制动时不报警?但是制动管打开时U1 1,2脚电压我不会计算不知道在实际制动的时候U1会不会打开,原则上不改电路参数,但现在一直找不到原因,客户又催得急,您经验丰富,有没有改电路参数修好的案例?

网友B:
u1检测的是r12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1检测的是r12的压降
检测制动触发时,制动电阻R12这个电压,意义不大。

网友A:
1、确认Q1是否正常?
2、将U1的1-2 脚短路,或3-4脚挑开一脚。看是否还报AL30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开U1的 1,2脚后,U1的3,4脚上升到5V(1,2脚为0.95V时3,4脚为0.96V),重新上电不再报警。
昨天客户催的急,把R7改为1.5K上面并接470欧姆电阻,U1的1,2脚静态电压为0.75V,3,4脚当时量的为3.2V左右,重新上电不再报警就让客户带走了。结果回去使用有五六分钟又报AL30,机器又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U1的 1,2脚后,U1的3,4脚上升到5V(1,2脚为0.95V时3,4脚为0.96V),重新上电不再报警。
对了,说明误报Q1有问题。
确认Q1的C-E在高压下,有否软击穿?或者把Q1的C-E任一端与电路板脱开(意即与R7\R8\R9\R10支路脱离,或者将这4个电阻任一个脱开),看结果?

网友A:
或者,直接测量制动电阻R12上的电压,也可以间接判断Q1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电压应该几乎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制动模块直接拆下把电源板装回去测量一下是不是也一样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R12制动电阻上面电压很小0.0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客户催的急,把R7改为1.5K上面并接470欧姆电阻,U1的1,2脚静态电压为0.75V,3,4脚当时量的为3.2V左右,重新上电不再报警就让客户带走了。结果回去使用有五六分钟又报AL30,机器又回来了。
这样处理,人为降低U1的1-2脚电压,假如Q1击穿,也有可能不会报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2制动电阻上面电压很小0.09V
说明Q1没问题,制动也没有误触发,触发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击穿制动电阻肯定会烧坏,模块估计也不保。所以设置这个电压区间须得保守些。我对计算电压不太懂,只能试验加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击穿制动电阻肯定会烧坏,模块估计也不保。所以设置这个电压区间须得保守些。我对计算电压不太懂,只能试验加测量。
电路图中,我感觉R13阻值为21Ω有问题。。。上拉电阻不应该这么小。
这个伺服器没有人修过吧?

楼主:
把R7电阻改为220欧姆后,我计算R2上面电压制动没有触发时为0.24V,实際电压测量为0.44V(计算时没有考虑U1),如果触发制动计算的电压为0.92V,触发制动电压我没法测量担心把刚买的模块再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R7电阻改为220欧姆后,我计算R2上面电压制动没有触发时为0.24V,实際电压测量为0.44V(计算时没有考虑U1),如果触发制动计算的电压为0.92V,触发制动电压我没法测量担心把刚买的模块再烧了。
不需要测制动门极触发,因为你的故障表现在静态,即没有母线过电压及制动Q1动作的情况下的讨论。
另外,不要轻易更改原电路图元件参数。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更改参数。那还要从电路板上找原因了。明天我再细仔的排查一下

网友A:
R13的阻值,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R13没有问题。21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问题原因了。太感谢谢您了!!!
修复后重把R7电阻恢复1.5K上电测量U1的1,2脚不论接不接制动电阻均是0V。说明问题已经找到,心中对您的指导感谢无以言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问题原因了。太感谢谢您了!!!
修复后重把R7电阻恢复1.5K上电测量U1的1,2脚不论接不接制动电阻均是0V。说明问题已经找到,心中对您的指导感谢无以言表。
1、原来,电路不完整?瞎讨论半天!
2、哪里“漏电”?如何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没有白讨论。R14,R15,R16,R17是开关电源控制IC的启动电阻是和制动部分是没有直接接在一起(只是都从P端相连)。是板子内层间导致的漏电(图中A,B间)
回头反思一下,之前讨论的思路是对的。问题为何U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R3,R4,R5,R2这部分母线检测电压正常说明这部分分压是没问题,一直疑惑为何U1还处于导通,通路肯定在R8,R9,R10,R11这个支路间,只是一直没有怀疑板子漏电。昨天对你提的建议不要动原板参数很认同,所以问题一定出在电源板了,就把各各电阻拆掉量阻值,再量电路板发现不连通的地方应该是无穷大,却有阻值,肯定有蹊跷。
处理办法:图片上黄色隔热胶带贴到主板上(贴了2层胶带),然后用导线连通两个电阻焊盘,再做下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