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6):
① 某房间要求尽可能地保持无尘,在通道上设置了两道电动门,门1和门2,可通过光电传感器自动完成门的打开和关闭。门1和门2不能同时打开。双门通道控制的示意图如图所示。
② 第1道门(根据出入方向不同,可能是门1或门2),是由在通道外的开门者通过按开门按钮S1或S2打开的,而第2道门(根据出入方向不同,可能是门1或门2)则是在打开的第1道门关闭后自动地打开的(也可以由通道内的人按开门按钮S3或S4来打开第2道门)。这两道门都是在门开后,经过3s的延时而自动关闭的。
③ 在门关闭期间,如果对应的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被遮断,则门立即自动打开。如果在门外或者在门内的开门者按对应的开门按钮S1、S2、S3 或S4时,立即打开。
④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如果在通道内的某人经过光电传感器时,对应的门已经打开,则通道外的开门者可以不按开门按钮。
⑤ 每道门都安装了两个行程开关S5、S6、S7、S8,用于确定门的打开和关闭是否到位。在通道外的开门按钮S1、S2旁,安装了相应的LED指示灯,当按下开门按钮后,LED指示灯亮,门开后LED指示灯灭。

网友A:
图没有传上来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门风淋室吗?有现成的控制板卖,用PLC成本高很多,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门风淋室吗?有现成的控制板卖,用PLC成本高很多,有点大材小用
是的,我们厂这样的风淋室有好多,淘宝有专用的控制器,很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电动门风淋室吗?有现成的控制板卖,用PLC成本高很多,有点大材小用
是的,我们厂这样的风淋室有好多,淘宝有专用的控制器,很便宜的
他的要求与风淋门还有区别
而且有点难实现~请细看几条要求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有偿的就可以实现.......

网友F:
一般是学生的设计或者作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偿的就可以实现.......
不问厂家有钱也未必有人做,别说钱不到位

网友G:
都是一些信号互锁的程序,应该还好

网友H:
用流程顺序功能编试试。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哈哈,过来人啊
【方案】
自动驾驶卡车的商业化之路,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嵌入式硬件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