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和EM7000指针万用表,欧姆调0,为什么有两个?

楼主(2024-11-26):
如图所示,1为机械调0,2和3都是欧姆调零吗?为什么分了两个呢?有什么区别和特别用处吗?好像是2还是3有一个是开关打开通电才能调,不知道2和3调零有什么区别呢?有知道的有知道的师傅请教一下。

网友A:
测量直流电压或者电流时用的,这个可以测正负,表盘中间有个0位,就是用这个旋钮把指针扭到0

网友B:
该万用表属于有源型的,既其表头是通过差分放大来检测电流的,因此就多了一个表头零位调整电位器3。该表还有:表针中央零指示功能,可以方便的测量直流正负电压和电流,仍要用此电位器进行表针零位调整。明天我上传一张该表的电路图, 搂主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师傅

网友A:
昨晚用手机上传不了视频,现在补上,感谢张一鸣

网友B:
昨天晚上在电脑中没有找到原理图,今天补上:

楼主:
非常感谢4楼的和5楼的两位师傅,非常感谢您们??

网友C:
很久没用指针表了,当年这个表的价格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