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K1'K2还是K3?

楼主(2024-11-27):
一台温控仪的pt100坏了,找了一个k型热电偶。看温控器的说明书。怎么选择呢?

网友A:
正常我们使用K1,灵敏度高

网友B:
根据测量温度范围选择,不高于400°的话就选k1.

网友C:
原来用的 是什么工况范围呢

网友D:
先查选设置再设置对应K

网友E:
K1、K2、K3都是配K型热电偶的,区别就是温度测量范围不同, 也就是说随便设置一个K几都是会有温度显示的,只是说你所测量温度的上限越接近设置的K几的温度上限,则温度测量误差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的 是什么工况范围呢
原来是pt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选设置再设置对应K
不太懂你说的,温控器就那几个参数。传感器类型选择一下,报警点设置一下。因为这个传感器上面只印了K型电偶,所以不知怎么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选设置再设置对应K
不太懂你说的,温控器就那几个参数。传感器类型选择一下,报警点设置一下。因为这个传感器上面只印了K型电偶,所以不知怎么选。
就那么几个参数,还不懂我说的啥?还用问什么K1K2K3?

网友F:
可以都选择试一下,然后看哪个误差小就选哪个
正常来说就是K1

网友G:
pt100阻值大约100欧,温控仪设置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选设置再设置对应K
前辈,这是温控器的说明书,请帮忙指导一下如何查选设置再设置对应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都选择试一下,然后看哪个误差小就选哪个

正常来说就是K1
因为没有测量的东东,所以求助论坛。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pt100阻值大约100欧,温控仪设置pt100
PT100 仓库没货了,只有k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都选择试一下,然后看哪个误差小就选哪个

正常来说就是K1
因为没有测量的东东,所以求助论坛。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温度计都没有吗,如果这个没有怎么校验温度准不准

实在不行把探头夹你胳肢窝,这个地方正常36度左右吧。

网友H:
印象中PT100是热电阻,而K型热电偶是镍铬-镍硅,两者是不同材质的温度传感器,有不同的分度值。

前者是欧姆(电阻),后者是电压(毫伏)。

你的仪表能同时支持这两种不同温度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PT100是热电阻,而K型热电偶是镍铬-镍硅,两者是不同材质的传感器,有不同的分度值。

前者是欧姆(电阻),后者是电压(毫伏)。

你的仪表能同时支持这两种不同传感器吗?
支持这些传感器如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t100阻值大约100欧,温控仪设置pt100
PT100 仓库没货了,只有k偶
你要求发出完整说明书,可能说的就简单些
先找到输入选择,应该有电压/电流/热电偶/铂电阻几种形式,现在用的Pt100,看代码是31~38的那一个,查K那个稳定适应,就是那个。
估计你的控温在0度以上,设置K2应该合适。
说明书概括所有型号温控表,你在用的表可能有不同。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了搂主的回复,原来是不会设置。现在要做的就是:在1-22窗口(输入量程设定)中进行设定, 看看原来用PT100时 设定的是3*(即31---38中的一个代码), 看看原来的3*号对应的是多少温度,然后在选择K1(对应代码04)、K2(对应代码05)、K3(对应代码06)中的一个代码进行设定就行了,其它原来设定的参数不用改变。
   设定完成, 仪表重新上电, 显示如果为:sr3/tc, 说明已设定成热电偶测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PT100是热电阻,而K型热电偶是镍铬-镍硅,两者是不同材质的温度传感器,有不同的分度值。

前者是欧姆(电阻),后者是电压(毫伏)。

你的仪表能同时支持这两种不同温度传感器吗?
不能同时,只能是其中之一,他这个有可能选择电压/电流/铂电阻/热电偶之一。

网友I:
假如你的温控表是RKC,温控表的打开二级菜单,选择你的测温传感器类型,确认后退出就可以
其他仿制国产表大致一样,欧姆龙的表数据项目不同
一般不建议更换测温传感器类型,不然后期维护的会问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搂主的回复,原来是不会设置。现在要做的就是:在1-22窗口(输入量程设定)中进行设定, 看看原来用PT100时 设定的是3*(即31---38中的一个代码), 看看原来的3*号对应的是多少温度,然后在选择K1(对应代码04)、K2(对应代码05)、K3(对应代码06)中的一个代码进行设定就行了,其它原来设定的参数不用改变。
   设定完成, 仪表重新上电, 显示如果为:sr3/tc, 说明已设定成热电偶测温了。
这个仪表其实我3分钟左右就设置好了,就是选择的K2。也能够正常工作。这个温控器是日本进口岛电品牌的,因为传感器上面只显示了一个k型热电偶。担心匹配不了或温度不准确。所以 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如你的温控表是RKC,温控表的打开二级菜单,选择你的测温传感器类型,确认后退出就可以
其他仿制国产表大致一样,欧姆龙的表数据项目不同
一般不建议更换测温传感器类型,不然后期维护的会问候你
温控器是日本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如你的温控表是RKC,温控表的打开二级菜单,选择你的测温传感器类型,确认后退出就可以
其他仿制国产表大致一样,欧姆龙的表数据项目不同
一般不建议更换测温传感器类型,不然后期维护的会问候你
这个更换传感器的类型。很常见的一件事。主要到时候仔细看菜单设置就行了。上次有一个同事不小心把K型的热电偶装成了s型热电偶。造成了温度不准确。查了一天(听前同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PT100是热电阻,而K型热电偶是镍铬-镍硅,两者是不同材质的温度传感器,有不同的分度值。

前者是欧姆(电阻),后者是电压(毫伏)。

你的仪表能同时支持这两种不同温度传感器吗?
现在的温控器大部分都支持多种信号输入,比如4-20ma。0-10v.1-5v,多种热电偶,多种热电阻信号。使用时设置成自己使用的传感器类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都选择试一下,然后看哪个误差小就选哪个

正常来说就是K1
因为没有测量的东东,所以求助论坛。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温度计都没有吗,如果这个没有怎么校验温度准不准

实在不行把探头夹你胳肢窝,这个地方正常36度左右吧。
经验丰富

网友J:
一般选择量程最大的先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t100阻值大约100欧,温控仪设置pt100
PT100 仓库没货了,只有k偶
用K偶没关系,选合适的量程范围,并且在温控仪接线时,选K偶接线端子
有的还需要在温控仪里做设置的

网友K:
查看你的表原来的设置,看看哪个最接近,就选哪个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支持这些传感器如图

既然能够支持多种不同的温度传感器,那么根据你的表格,只能按下面图中附言处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的 是什么工况范围呢
原来是pt100的

买错了,热电耦不能代替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用的 是什么工况范围呢
原来是pt100的

买错了,热电耦不能代替PT100
温控器菜单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