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与电脑连接不上,老师给看看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4-11-27):
win10,线是新买的,数据线安装了厂家提供的驱动,死活连接不上

网友A:
问友诚确定一下 连接过实际的伺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台达都连接过

网友B:
com口设置的对不对,不行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C:
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的软件

网友D:
这个大概率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之前好像遇到过。有些机器老用版本高的软件就会一直提示搜索不到机器的,建议重新换一个低版本或者高版本的软件试试,或者先找个其他机器可以测试一下是否其他机器能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客气的,我印象中遇到过类似情况,但当时怎么解决的也记不清了。希望楼主处理好给大家解答一下把。

网友E:
B2不怎么好链接,直接搜索好像还搜索不出来的,
包括伺服设置也有通讯口功能设置。<具体可以看看手册>
安川编码器那种接口,反正是RS485的,连接上了也很容易掉线
总结,能用,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我手动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