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7):
台达伺服驱动器只接电源显示AL011,,怎么解除报错啊?没接编码器

网友A:
怎么解除报错啊?

编码器接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把程序复制出来

网友B:
复制参数,不用管报警,记得是RS485,打开软件就能通讯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编码器不接肯定报警呀,不过不影响你的电脑与其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