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7):
室内五孔插座插上哪个都会跳闸,△一同事判断零钱漏电,将漏保下口线零火线对调后合闸,只听“嘣"一声瞬间跳闸,接到电话'迅速拿摇表到现场,拆下漏保下口线,摇零线,火线及零火线间绝缘都没有问题。
漏保下口零火线按原样零接零,火接火重新接上去,合闸后,室内所有插座插上用电设备都没有问题了。
一时想不明白,为什么漏保下口线零火线对调会合不上闸?为什么恢复接线后不再跳闸了呢?

网友A:
零线漏电不严重时是偶发跳闸,再用段时间不跳闸才算好。

网友B:
这个很难查的,一般是洗手间厨房漏电

网友C:
这个有点难说,光是插座的话,应该是有漏电,有可能在检查过程中操作什么,无意之中把问题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