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7):
有一个点不亮,电磁阀不吸,不知何故?是不是有坏点了?

网友A:
自己电脑连接读取监控程序 有加密的再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电脑连接读取监控程序 有加密的再想办法
确实有加密。卡这了。

网友B:
输出灯不亮就查下外部的条件 程序一般不会出错

网友C:
输出点直接驱动的电磁阀?点坏了,如果没有程序只能找原厂家了。下次最好加个继电器过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灯不亮就查下外部的条件 程序一般不会出错
应该有两个输出的,现在只有一个。

网友D:
直接给电磁阀供电看看会不会动作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E:
按脚位查一下光耦一二脚 再查继电器或者三极管 一般这些问题概率比较大

网友F:
PLC的输出点不亮,再加程序又加密了,好好回忆连锁,或者去看看工艺指导书,要是实在没办法,简单点就这一个点改线控,按钮或者旋钮什么的,不经过PLC,搞复杂点就把PLC恢复了,自己重新写程序

网友G(2024-12-27):
PLC输出点轻易不会坏,电磁阀端更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工业环境不是很好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