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27):
室内所有插座不管插哪个,漏保都跳闸,同事说怀疑零钱漏电将漏保下口零火对调,谁知一合闸只听“嘣"一声瞬间跳闸了,我拿着摇表迅速赶过去,拆下漏保下口线分别对下口零线,火线对地摇绝缘,零火线间也摇了绝缘,都没问题。
没发现问题,将漏保下口按原样恢复接线紧固,重新合闸发现室内所有墙插插上用电器都不再跳闸了。
一时想不明白,为什么恢复接线后不再跳闸了呢?是虚接导致的吗?那又为什么漏保下口线零火线对调会合不上闸呢?

网友A:
可能漏电点大电流打开了

网友B:
原来是零线漏电接地,因为零线0电位。您零火对调,直接变成火线对地短路了。可能短路点只是个毛刺,被这短路一下烧掉了。所以再调过来就好了。至于用摇表摇,如果夹得地,位置不合适,可能绝缘是正常的

网友C:
以前没问题?出现任何插座接东西就漏跳,零火对调直接跳(确定不是漏跳)
说明有人旁接线路,对调将其烧断,待有人找吧

网友D:
应该是零线对地电阻较小,小于一兆这个就很正常了!

网友E:
实际是零线漏电,地埋线很常见

网友F:
可能是漏保装配有短路问题,砰的跳匝一下,把短路的给震好了

网友G:
首先火线与零线反接接法会出安全事故。漏保零线是直通的不能接火线。
漏保靠检测零序电流跳闸,火线与零线反接会形成火线电流倒灌进其他电路引起跳闸。